PSoC属于复杂指令集吗?

楼主(2019-11-15):
PSoC属于复杂指令集吗?

楼主:
复杂指令集和精简指令集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精简指令集的指令比较少,一般少于30条, 复杂指令集的指令比较多,多到100多条甚至200多条

网友B:
精简指令集指令少, 容易学和**,但实现功能则需要比较多的指令;反之复杂指令集指令多,实现功能则比较容易,所用的指令比较少,但学和**则稍难.

网友C:
PSOC不是用C语言编程吗?

网友D:
差别并不是指令条数多少。AVR单片机近百条指令,8051也差不多。

差别主要在RISC是哈佛结构,取指和取数据同步进行,大多是单周期指令;CISC是冯.诺依曼结构,取指令和取数据分时进行,大多是多周期指令。

网友D:
CPU在80%的时间运行的是20%的指令,只要提高这部分指令的效率,总体性能就增强了。

网友E:
PSoC 同时支持 汇编和 C,并且支持汇编和C相互调用!

网友F(2024-01-17):
属于精简指令集架构

网友G:
这个跟实际MCU的指令有关系

网友H:
指令集都封装在IDE 内,重点还是编程实现功能

网友I:
精简指令集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