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例程中的问题

楼主(2019-11-15):
我在学习2812的例程时发现如果工程在ti/tutorial下直接打开就没有如下warning,但是如果把整个例子原封不动的粘贴到别的目录下,如myprogects目录下,就会出现如下warning:

>> warning: creating .stack section with default size of 400 (hex) words.

   Use

            -stack option to change the default size.

>> warning: creating .sysmem section with default size of 400 (hex) words.

            Use -heap option to change the default size.

网友A:
改他们的大小

网友B:
用的什么编译器开发环境, ccs 的编译器连接设置是可以更改堆栈空间的

楼主:
我改了他们的大小也不行.

网友C: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   帮你顶一个   希望有高人能够解决

网友A:
你可以更改堆栈的大小.

网友D:
ccs 的工程属性下面, Build -> Linker -> Basic Option 下面能看到这两个设置.

网友E:
这个问题的我还没遇到过的,先帮着顶一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