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寄存器不是可以直接赋值的吗

楼主(2019-11-16):
*W=*W&0x0404;
W代表某寄存器。
寄存器不是可以直接赋值的吗?为什么我看到一些程序的初始化里面有类似这种语句?

网友A:
我也不明白,猜想大概是想保留某些位吧

网友B:
按位与,按位或操作不是和寄存器原来的值有关吗?

网友C:
运算之后寄存器的值不是不确定了吗,怎么能算初始化呢?

网友D:
有些寄存器,写0不影响,写1是清0

网友E:
应该在初始化的时候不止做了这些,你看看他的头文件是不是对他赋了值。。

网友F:
这是从程序兼容性考虑,若其他地方改了寄存器(典型是volatile)的值,此处又改会有冲突

网友G:
清零用与,置位用或,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H:
直接赋值就会改变其他的变量数值。

网友I:
这样是置位3或者7位数组。

网友J:
这个按位操作寄存器  简单方便。。

网友K:
位与位或位异或在操作寄存器。。

网友L:
这只是部分赋值,部分不改变。。

网友M:
这个就是指针的使用方法啊。

网友N:
*W=*W&0x0404没有问题  。。

网友O:
获取地址以直接写入数据的。

网友P:
楼主说的这个功能是什么作用 。。。

网友Q:
操作寄存器要计算然后左移右移 赋值

网友R:
一般都是对IO或者寄存器赋值的时候这样。

网友S:
这是指针吗?

网友T:
我很少这样用

网友U:
这样写容易犯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