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这句为什么要这样写啊?

楼主(2019-11-16):
PORTB |=(1<<2)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写成PORTB |=0x??格式呢?

网友B:
原来是习惯问题啊,我还以为又是什么抠时间的问题呢

网友C:
1<<2表示bit2
直观,可读性强,不容易出错

网友D:
比如bit10是多少,至少你要计算一下才知道是多少,但是(1<<10)是不会错的。。

网友E:
PORTB |=(1u<<2) 保险点

网友F:
这样可以更简单明了选择bit

网友G:
编译器执行,不影响效率,看你习惯了。。

网友H:
这样写容易读,一下就看出操作的事B口的第2脚。。

网友I:
这是对单独的某一位进行操作,不会影响PORTB口的其它位。

网友J:
C语言中移位操作要比乘法运算和逻辑运算要快,所以这样写!

网友K:
PORTB |=(1<<2)
首先1<<2,你要懂,就是0000 0001移位两次是多少?

网友L:
如果PORTB第三位是个1,那就是1,不是1就变成1,其他位不变。

网友M:
也可以改成宏定义的。。

网友N:
现在都有宏定义实现的。

网友O:
只改变一个IO,不影响其他的IO。。。

网友P:
只修改一个IO的最简单办法。

网友Q:
将PBIO一个引脚设置为高电平。

网友R:
PB这个引脚直接复位这样简单多了。

网友S:
左移两位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