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自己复位了

楼主(2019-11-16):
程序跑着跑着自己复位了,其他都很正常,发现WDT的那个标志位是1,可是已经关狗了啊。。何解?

网友A:
一般禁止看门狗的语句是 WDTCTL = WDTPW + WDTHOLD;//停止看门狗  看看有没有错。。

网友B:
程序自己复位了,怎么能够测量的寄存器的?

网友C:
有可能电压过低造成的。

网友D:
复位还能其他功能正常吗??

网友E:
这个得先判断是否硬件存在问题。。。

网友F:
很有可能是电源复位。

网友F:
寄存器你开始的读取是什么状态?

网友G:
有可能是硬件复位造成的。

网友H:
楼主通过什么方式测量的WDT?

网友I:
使用示波器测量电源电压。

网友J:
这个通信都是通过配置的吧。

网友K:
硬件没有问题,再检查软件的。

网友L:
使用的是什么电源芯片?外设功耗怎么样

网友M:
WDT标志位是软件复位的吗?

网友N:
楼主使用的是16进制数据显示的吧。

网友O:
楼主看看是不是代码有问题?标志位什么问题?

网友P:
关狗前没有清楚这些标志位的?

网友Q:
是硬件电路复位造成的吗?

网友R:
是否测试电压过低造成电源复位呢?

网友S:
那就是还有哪里没关

网友T:
估计哪里程序写的不小心了

网友U:
是不是供电不稳定

网友V:
感觉 WTD这种东西,最好还是不要使用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