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总是出现接收数据错误

楼主(2019-11-16):
CC2530官方软件例程light_switch中没有用到DMA来配置无线电,这两天尝试用DMA来配置接收,可以总是出现接收数据错误。。。

网友A:
错误是什么类型的,接收速率和空间够不。。

网友B:
不是速率和空间的问题,是直接用DMA取出来的数据是错误的!

网友C:
看来还是DMA的参数配置有问题的。

网友D:
DMA的寄存器的设置参照已有的例程,多注意下细节的。

网友E:
UART串口通信格式,都会有1个起始位“L”,1-2个结束位“H”。这个是基本格式,不会变的。

网友F:
数据错误是什么形式的?

网友G:
接收的数据错误,不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H:
楼主这个数据错误是怎么个错误方式?

网友I:
DMA配置怎么配置的啊?

网友J:
确保DMA请求和CPU存储器访问之间按照优先级协调、合理地进行。。。

网友K:
能详细描述下吗

网友L:
应该是寄存器参数配置有问题

网友M:
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N:
可能是串口哪里不匹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