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上位机给下位机发送数据?

楼主:
上位机在与单片机串口通信时 ,如果设置方式1 即发送接收一幁数为10位(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一位终止位) ,如果上位机给下位机发送数据,上位机是否有发1起始位 1终止位?

网友A(2019-11-16):
上位机的数据中有包含起始位0,要不然下位机TXD如何判断发生电平跳变1->0

网友B:
uart通讯是按照时间来检测数据的,说明白一点就是比如 9600波特率 设置的话, 每1s/9600 就去检测一次RX(接收端),如果RX是高电平,那么就是数据1,否则为0;平时没有发数据的时候为高电平;所以,没有什么电平跳变的。。。

网友C:
像你是说的平时电平为1 ,这些数据并未接收呀。

网友D:
你自己不是说了有个起始位吗?平时为1,判断到0就开始啊!然后收8位或者说你设定的数据啊,然后是结束位啊!

网友E:
上位机通过PC串口小软件 是否 有发给下位机1起始位、1终止位,因为我从软件上看无法断定发送的这一幁数据的内容。。

网友F:
软件上无需设置起始位(自动的),但结束位可选1-2位。

网友G:
发0xFF,0X00,0x55,通过示波器去自己感受下。。

网友H:
起始位和终止位都是自动加上的。。

网友I:
示波器一看 就知道了 验证这种事自己做最好。。。

网友J:
这个通信协议 是一样的 还有 串口模式都是一致的。

网友K:
上位机肯定有起始位和终止位。

网友L:
上位机有发1起始位 1终止位。。

网友M:
不知道使用的什么通信的?

网友N:
想问一下,上位机模式怎么配置的?

网友O:
可以进行配置啊

网友P:
上下位机要一致

网友Q:
怎么样设置都行 但是要保证一致性

网友R:
相同的起始位和停止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