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多路电源组合问题?

楼主(2019-11-16):
如图,板子需要12V 3.3V 2.5V 电压,大家看看该电路可行吗?后面两输入电压多是从12V取电,会不会对LM2576 有影响?一路LM317 产生的2.5V 电压 精度要求高,要达到1%以上,LM317 输出2.5V 精度能达到吗?3.3V精度要求不高,不过这两LM317会不会发烫Vi-Vo  压差有点大?

网友A:
LM317是5%的,不能做1%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17是5%的,不能做1%的电源。

你好! 有无好的推荐?感激!如果用基准电压,可是电流不大吧?

网友A:
优于1%,基本上要找一个基准自己搭电路。
TL431有0.5%的,差不多可以用。
更好一点的比如REF3025之类的,要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于1%,基本上要找一个基准自己搭电路。
TL431有0.5%的,差不多可以用。
更好一点的比如REF3025之类的,要 ...

你是说,用2.5V 基准电压芯片,产生2.5V 然后自己搭电路把电流放大?

网友B:
DC-DC降压得到12V,然后12V用LDO得到3.3V,高压LDO 两毛多的很多。2.5V需要100mA比较麻烦,直接从12V转2.5V用线性器件会很烫,950mW了,建议先转5V,然后5V转2.5V,用1%精度的LDO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C-DC降压得到12V,然后12V用LDO得到3.3V,高压LDO 两毛多的很多。2.5V需要100mA比较麻烦,直接从12V转2.5V ...

1%的LDO你们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的LDO你们有吗?

各个品牌都有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各个品牌都有的吧

并没有吧。。。去TI搜,好像没有。
其他厂家也不多见,偶尔有一个半个,还是25°C的不是全温度。

楼主:
产生的2.5V 电压是给外部设备AD采样用的?板子通过MOSFET N 开关给外部设备供2.5V 电压采样,这样有6路。具体需要多大电流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
我想AD采样电流应该不大吧,即使6路同时提供2.5V 电压电流也是不大,具体还不清楚

楼主:
戈老师,2.5V电压给外部AD采样电流一般多大?

网友A:
是做模拟电路电源?要看具体电路的吧

网友A:
看你的设备的文档,应该有电流需求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做模拟电路电源?要看具体电路的吧

不是给外部AD供电,是外部AD设备采样2.5V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给外部AD供电,是外部AD设备采样2.5V电压

我不知道你的“外部设备”是什么,所以无法知道它对电流有什么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外部设备”是什么,所以无法知道它对电流有什么需求。

输出给外部AD设备的AD 采集口,就像外部输入4~20MA电流采集差不多

网友A:
那你可能需要亲自测一下它需要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于1%,基本上要找一个基准自己搭电路。
TL431有0.5%的,差不多可以用。
更好一点的比如REF3025之类的,要 ...

把电路修改了下,戈老师,这样精度有没有达到了1%了?使用的是REF3012 基准芯片,输出1.25v 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电路修改了下,戈老师,这样精度有没有达到了1%了?使用的是REF3012 基准芯片,输出1.25v 电压。
...

LM317误差有5%,所以2.5V的误差是超出了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17误差有5%,所以2.5V的误差是超出了1%的。

资料上提示LM317 的参考电压是1.25 V  误差在最小1.2  最大1.3 ,REF3012 输出是1.25 V 这样加起来大概最小也是2.45V  ~2.55 。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A:
你都可以用REF3012了,那么不如用REF3025加个OP07和一个大电流三极管做一个跟随器,电流大精度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可以用REF3012了,那么不如用REF3025加个OP07和一个大电流三极管做一个跟随器,电流大精度也好。 ...

谢谢,,你的提示电路改成这样。可不知怎么用三极管加大电流?

@lyzjhzdz :哪有这样限流的。。。
200欧是限流
你图中的电阻是干什么的?。。。
OP07推三极管基极,三极管发射极为输出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示电路改成这样。可不知怎么用三极管加大电流?

200欧限流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示电路改成这样。可不知怎么用三极管加大电流?

谢谢,戈老师耐心指导!电路改成这样

最后改成上图,怎么知道输出最大电流?
又该了
增加一个电阻连发射极和地作为负载保证空载稳定
三极管发射极和集电极交换,并且集电极接电源就对了。
因为你画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戈老师耐心指导!电路改成这样

3904有点小了,根据你的需求,2.5V要输出100mA,它的功耗接近1W,超出了这个管子的额定值。

资料上PD 提示300MW 是看这个指标?
3904 资料上提示Collector Current − ContinuousIC 200mAdc 是看这个指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C-DC降压得到12V,然后12V用LDO得到3.3V,高压LDO 两毛多的很多。2.5V需要100mA比较麻烦,直接从12V转2.5V ...

很赞

网友C:
2.5V ldo 推荐使用NCP4589DSN25T1G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5V ldo 推荐使用NCP4589DSN25T1G

25°C±1%,全温度+1.5/-2.5,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D:
可以考虑用FLY-BUCK,出12V和3.3V,2.5V从3.3V取。TI的贵,用AI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C±1%,全温度+1.5/-2.5,还是很厉害的

戈老师,昨天说MMBT3904功率不个,能不能在三极管的集电极和12V电源直接加个电阻,,这样功耗三极管和电阻承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戈老师,昨天说MMBT3904功率不个,能不能在三极管的集电极和12V电源直接加个电阻,,这样功耗三极管和电 ...

换一个功率够的三极管

网友E:
LM317发热也是正常的,线性降压,压差大,电流大,发热严重

网友F:
我敢打赌,楼主实际上还不清楚精度1%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敢打赌,楼主实际上还不清楚精度1%是什么意思。

你好!是不知道,你讲讲吧,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