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USB上传ADC采样值

楼主(2019-11-16):
我们自己做了个测试板,板子的主要个功能是通过24位高精度的ADC采集电压值,然后以USB、以太网、串口UART这三种方式上传到上位机,同事上位机还能发送指令到下位机,下位机接收指令座逻辑处理。目前的情况就是我们已经实现了以太网和串口UART这两种方式。想咨询的问题:
1、能否提供测试USB的上位机,
2、能否提供USB驱动
3、能否提供有关与我们项目想过的参考例程(通过USB上传ADC采样值)
刚上手不久,技术有限,恳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A:
你说的这些都有现成的例程,见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2864336-1-1.html。  而且可以通过单芯片实现,CH579芯片是M0内核单片机,自带USB、以太网、蓝牙、串口等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些都有现成的例程,见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2864336-1-1.html。  而且可以通过单芯片实 ...

能否提供测试的上位机和USB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提供测试的上位机和USB驱动

可以参考例程中的CH559模拟HID兼容设备上传ADC采样值,这个是免驱的,您可以自行搜索下载HID类上位机工具即可通讯。

@bai0831 :可以的,参考修改一下就行,有需要可以拨打技术电话:025-52635282 陶工
我们使用的是CH563,可以移植CH559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