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ST是怎么得到DEVICE的状态信息的

楼主(2019-11-16):
HOST是怎么得到DEVICE的状态信息的

楼主:
也是通过控制传输吗?

网友A:
不光控制传输吧,应该通过握手信号来决定状态

楼主:
哦,比方说?

网友B:
如ACK,NAK,STALL

楼主:
DEVICE的状态都有哪些啊?

网友C:
有可能需要心跳信号

网友D(2024-01-17):
HOST通过与DEVICE的通信来获取其状态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HOST和DEVICE之间会建立一个通信协议,该协议定义了如何交换数据和状态信息。

网友E(2024-05-30):
如果HOST是上位机,device是目标板子,上位机和device端可以通过串口,USB或者WIFI等方式通信,HOST端上位机软件应该根据系统提供的通信API编写通信程序,同理device端的MCU应该能处理来自host端的数据包(拆包和封包)。因此开发通信程序之前,制定一个通信协议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F:
应该是读取的内部寄存器地址进行通信确认的

网友G:
肯定是通过通讯得到的相关设备信息

网友H(2024-06-30):
这些状态信息可以包括设备的连接状态、配置信息、错误状态等。

网友H:
USB设备通过一系列标准请求和控制传输(Control Transfer)提供状态信息。HOST可以向DEVICE发送标准的请求码(Request Code),如获取设备描述符(Device Descriptor)、配置描述符(Configuration Descriptor)、接口描述符(Interface Descriptor)等。

网友H:
HOST可以使用GetDescriptor请求获取设备描述符,该描述符包含设备的基本信息,如厂商ID、产品ID、设备类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