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一级好还是多级的好

楼主(2019-11-16):
把一个2mv的信号放大到5v,用运算放大器的话,用一级好还是多级的好

网友A:
一级的肯定不够吧?

楼主:
或着还可以用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要容易买到的元件。

网友B:
是i啊,3级以内做到吧!

网友C:
放大2500倍哎。三级应该可以,不过2MV前置级放大要设置好,要不然波形会失真的。

网友A:
若信号为中低频两级应该已经够了,每级50倍不难实现,普通的反相比例放大就可以了,级数越多频带越窄,也越容易产生自激震荡

网友D:
高频的话,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E:
关键要看信号频率,如果信号频率达到兆hz就有较大难度了

网友C:
不要总是闭着眼睛喊,那到底是多高?

网友F:
主要看你用在哪里   呵呵 一般不能超过三级   超过三级  就会出现振荡现象

网友G:
这个还是根据实际的需要设计的

网友H:
一般第一级放大是电压放大

网友I:
多级放大电路级数越多,陷入自激的可能性越大

网友J:
一级放大 将有用信号幅度放大,杂波去除

网友:
两级放大电路就是用两个放大电路级联到一起,即第一级电路的输出连接到第二级的输入端,构成一个完整的放大电路。

网友K:
为了电路的稳定,一般仅有三级

网友L:
放大电路可能是放大电压的,也可能是放大功率的

网友M:
一般需要将微小信号放大为较大的信号时,常采用多级放大电路。

网友N:
需要放大倍数更高,就不得不动用多级放大电路了

网友O:
要看你最终需要的输出功率来定

网友K:
一个集成运放的内部电路,也多是三级

网友H:
第二级是功率放大

网友:
过两级放大后,信号的总放大倍数是第一级放大倍数与第二级的乘积。

网友I:
级数多还会带来噪声大、频响差等一系列问题。

网友J:
单级放大的倍数比较有限

网友O:
一般情况下选和一级放大器同样型号的片子是可以的

网友P:
一级放大后,信号的功率(电压,电流)达不到要求的,就需要两级或多级放大。

网友N:
单级放大电路的输出相位,对共模信号的抑制能力也存在局限。

网友O:
要两极放大器直接级联,中间最好加上3dB的衰减器改善级间驻波.

网友M:
一般的信号100倍的放大,一般一级运放可以胜任。

网友L:
具体的工作原理看了电路图才能真正解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