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通过一次除法,同时获得余数和商?

楼主(2019-11-16):
如何通过一次除法,同时获得余数和商?
stm32系列芯片、IAR环境

#include <stdlib.h>
div_t  x;
x=div(A,B);
C = x.quot;
D = x.rem;
这个函数倒是可以做到,但是这样我就没办法四舍五入了。

网友A:
一次除法?除不完怎么办?
期待实现方法

网友B:
网上搜的,不知道对不对
#include <stdio.h>

// dividend, divisor, quotient and remainder should be replaced with variables instead of constant number
#define GET_DIV_AND_MOD(dividend, divisor, quotient, remainder)        \
__asm{        \
__asm push eax        \
__asm push edx        \
__asm mov eax, dword ptr[dividend]        \
__asm cdq        \
__asm idiv dword ptr[divisor]        \
__asm mov dword ptr[quotient], eax        \
__asm mov dword ptr[remainder], edx        \
__asm pop edx        \
__asm pop eax        \
}

void main(void)
{
int a = 9, b = 4;

int quo=0, rem=0;

//GET_DIV_AND_MOD(a, b, quo, rem);

quo = a / b;

GET_DIV_AND_MOD(a, b, quo, rem);

         printf("The quo is: %d, and the rem is: %d\n", quo, rem);
}

网友C:
自己写个子程序好了;

网友B:
不是有成品函数吗

网友D:
别用除法  太慢了

网友E:
感觉不太好做。都是分两步做的。

网友E:
或者用硬件乘法器。做出来之后,进行数据分离!

网友E:
你这是要做什么?是要做鉴相吗?

网友F:
用左右移位就行

网友G:
太耗费资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