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7 驱动RGB888模式显示抖动问题

楼主(2019-11-16):
STM32F767驱动1366*768分辩率的LCD,采用RGB888模式,LCD时钟频率28M,显示会左右偶尔抖动,降低LCD时钟到12M不会左右抖动,但是会闪屏(刷新率低),改为RGB555模式也存在同样问题,请问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可能是硬件布线问题;
尽量使用4层板;线等长等间距

网友B:
刷新频率是多少

网友C:
是不是硬件干扰

网友D:
是高频信号吗

网友E(2019-12-30):
试着关闭d-chache,抖屏的时候你如果用到了qspi会发现qspi读不到数据!
我是这样的问题,调整keil编译器的优化等级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