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帮推荐个带USB的M0,够便宜好采购:)

楼主(2019-11-16):
想对stm32f0做个替换,
看了下 m032的有 不过好像型号出的不多目前,而且价格比stm32还贵...
其他nuc29 120/122/123都有带usb的型号,不过哦貌似都不便宜...
哪位推荐下 好采购的 带USB的 m0 的. 其他资源基本没需求

网友A:
带USB的貌似不会特别便宜的吧

网友B:
直接带USB的还真不便宜,可以用串口转USB芯片代替。

脑洞大开啊

网友C:
价格多少内的?

网友D:
量大就便宜,价格可以谈的。

网友E:
nuc 121\123\126 了解下

网友D:
NUC121ZC2AE 为32位USB单片机系列,支持主频最高可至50 MHz、 32 KB Flash、8 KB SRAM、12位 ADC、内置48 MHz高精度高速RC晶振并支持 USB 传输不须外挂晶体(Crystal-less)与17路 PWM/BPWM,使得 NUC121ZC2AE 于USB传输与控制处里相当有效率。NUC121ZC2AE 支持工业等级工作温度范围(-40℃~105℃)与宽广的工作电压(2.5V~5.5V)与高的抗干扰能力(8KV ESD, 4KV EFT),提供QFN33封装。

NUC121ZC2AE 也内嵌一个额外的安全保护Flash区块(SPROM, Security Protection ROM),提供一个独立且安全加密执行区域以便保护开发者的知识产权。

应用领域:

USB复合装置、电竞鼠标/键盘/手柄、USB Type-C 耳机、工业自动化、物联网装置等。

网友D:
121查了一下,官方淘宝店零售价4.5元。

网友D:
批量买应该很便宜。

咨询了下 好像跟淘宝价格差别不明显 淘宝有些路子有问题

网友F:
淘宝一下你就知道

嗯 找了几个 貌似没比STM便宜出空间来

网友G:
哈哈,楼上头像酷。

网友H:
STM32 新出的G系列就比F系列便宜一点,以前也找过带USB的单片机,大致品牌如下,新塘、ST、Atmel、江苏沁恒、安森美、Microchip、NXP,最终选用了沁恒的CH558T,后来用着用着才发现这颗料并不是很好用,首先它并不是真正的usb内核,而是虚拟出来的,这就导致了另一个问题,没办法去描述成更多的类(譬如ccid),因此也就无法实现免驱,SSOP20封装成本大概在5块*币左右,价钱也还能接受,但后来还是换成了STM32F0系列的,由于它是真正的USB,因此可以枚举成别的设备类,还能虚拟成串口,使用方便,ROM和RAM还很大

感谢 感谢 太好的参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颗物料需要采购一样可以联系我这边

这个比较起来便宜的粒度很小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H:
STM32 新出的G系列就比F系列便宜一点,以前也找过带USB的单片机,大致品牌如下,新塘、ST、Atmel、江苏沁恒 ...

CH558T也是虚拟的usb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J:
CH558T也是虚拟的usb吗

用的是CH372/CH375内核

网友K:
关键看想要多便宜的

网友L:
Nano130啊,带USB和LCD驱动的,价格也不错

网友D(2019-12-20):
楼主说价格贵,没有问对路啊。

网友M:
M032 只要3块多啦

网友N:
就目前而言,我看到应该是NUC121ZC2AE最便宜的了,新唐M0带USB的

网友O:
M032的手册搞到了?

网友P(2020-01-25):
量大就便宜

网友Q:
看怎么考虑成本了,用集成的或者用外挂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