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步执行的时候,IO Registers 的数据好像和真实数据不一样

楼主(2019-11-16):
模拟63743   IC,在单步执行的时候,IO   Registers   的数据好像和真实数据不一样

网友A:
详细说说,看不明白

楼主:
在单步执行的时候,IO   Registers   的数据好像和真实数据不一样

网友B:
63743, 这个有capsense? 怎样单步执行的?

网友C:
有的IO   口是不行的   要加上拉电阻   就可以了   呵呵

网友D:
GPIO 模式配置 有关

网友E:
对,特别是SFR
前几天还遇到呢,RX   TX   就是不对   看程序   没问题
加个   上拉电阻   问题解决   呵呵

网友F:
有问题了不要单纯   怀疑软件   硬件也是要好好的检查

网友G:
对啊,有些   片子的断口表现的   不尽人意啊

楼主:
之前   无论我怎样在Port1输入信号,都不能產生GPIO   interrupt

网友H:
查查硬件   示波器看看波形   看表现对头不

楼主:
嗯,那我按大家的说法挨个排查一下

网友I:
并不是延迟 就是程序执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