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压降特别小的二极管?

楼主(2019-11-16):
一般的二极管都是 0.7V,有没有比较小的?
另外,压降小,是不是反向也容易击穿?

@tyw :那是太贵了。
tyw
@caoenq :60元一只,贼贵
@tyw :为什么不向楼主推荐理想二极管?
tyw
小电流硅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在中等电流水平下,约0.6~0.8 V;锗二极管约0.2~0.3 V。
肖特基或锗管。导通会小的,如果用在开关电源上的转向,应向同步开关靠近。

网友A:
你的问题太笼统,再具体些:工作电压,电流,对速度的要求,成本要求等等。每一项都会影响选择结果。

网友B:
双栅管 3SK143 Q档,被有些 发烧的 吹成神器级别的检波管。运气好,可以碰到 0.1xV 的(跨越 -1V ~ +2V 之间都可能,耐压30V,但极怕静电)
肖特基 BAT85  0.32V@1mA。
锗管 2AP9 之类,已停产数十年,目前市场上只买得到 非常旧的 管子,玻封的容易漏气,塑封、陶封的就更不用说,大多保管不佳失效。就算是军用级别的,估计也完蛋了。

网友C:
二极管难找。一些三极管的BE结可以低至0.22V。

网友D:
是学习电子技术的新人?实际上一般硅二极管导通时压降在0.8V,肖特基只有0.4V,电流小于0.1A是只有0.2V多,场合允许可以使用MOS管,压降接近于零;
前面人与资料中提到的锗二极管,实际上已经找不到了,只有不生产的老器件才有锗二极管,新生产的半导体几乎没有锗器件了。

网友E:
楼主不说工作频率、工作电流,我就很难题建议。
如果只通过0.1mA,则一般的肖特基二极管就可以0.2V以下。

网友F:
可以用肖特基二极管

BAT54

网友G:
有0.3V左右的。二极管压降与电流关系很大。

网友:
PMEG045V100EPDAZ VF=0.42-0.49 IF:MAX 10A

网友H:
锗二极管的结压降最低,次之为肖特基管。结压降的高低与反向耐压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I:
普通二极管压降还是挺大的,可以参考TI的智能二极管,内部是MOS管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栅管 3SK143 Q档,被有些 发烧的 吹成神器级别的检波管。运气好,可以碰到 0.1xV 的(跨越 -1V ~ +2V 之间 ...

我第一个知道的电子元件型号就是 2AP9,是一本讲怎么做收音机的书里说的。想不到停产了。

楼主(2020-01-16):
引用 网友D:
是学习电子技术的新人?实际上一般硅二极管导通时压降在0.8V,肖特基只有0.4V,电流小于0.1A是只有0.2V多, ...

请问如果用MOS管的话,怎么接呢?是不是把栅、源合并后作为一个级,漏作为另一个极,当栅、源的那极电压较高时导通?

下面是我查到的,压降也很大啊:

1.开启电压VT
·开启电压(又称阈值电压):使得源极S和漏极D之间开始形成导电沟道所需的栅极电压;
·标准的N沟道MOS管,VT约为3~6V;·通过工艺上的改进,可以使MOS管的VT值降到2~3V。

网友J:
2AP9我有很多,需要你出邮资,我送你。

以前收音机里的检波管,没准这管子比他岁数都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用MOS管的话,怎么接呢?是不是把栅、源合并后作为一个级,漏作为另一个极,当栅、源的那极电压较 ...

你要了解同步整流才可以把MOS管但二极管用

网友C:
导通压降小的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也低些,要看看说明书,是用于什么场合。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用MOS管的话,怎么接呢?是不是把栅、源合并后作为一个级,漏作为另一个极,当栅、源的那极电压较 ...

帮人帮到底,说说你想干什么?我给你出出招。主要也为在坛里混点积分。

网友K:
肖特基、锗二极管的压降低些,0.2-0.4V。另外,二极管的用途先要搞清楚,如果是用于开关的话可以用功率MOS管代替,压降更小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导通压降小的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也低些,要看看说明书,是用于什么场合。

...

17楼电路,为什么二极管的导通压降会相差这么大?

网友L:
我还有100多只2AP9的二极管,30多年前买的,现在还能使用。

网友M:
实际上你用什么二极管都行。逻辑关系上应用霍尔有个电压范围4.3v完全没有问题  想不出来为什么要用低压降的二极管

网友N(2020-02-20):
锗管,导通压降只有0.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