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8344芯片RA2口的问题

楼主(2019-11-16):
PIC16F18344芯片RA2口的问题:RA2口定义为数字输出,OD或(1 = 端口引脚作为漏极开路驱动器工作(仅灌电流)
0 = 端口引脚作为标准推挽驱动器工作(拉电流和灌电流)),输出低电平,程序工作正常;输出高电平,程序就会死这句高电平这里。该配置的,都已经配置了,没看出任何问题。RA4定义和RA2一样,但RA4工作完全正常(高电平和低电平)。

网友A:
不一定是这一句造成的,很可能是其他地方引起的。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楼主可以用个最小的工程测试下。

网友C(2019-12-16):
硬件连接相同吗

网友D:
io口如何配置的啊

网友E:
从新定义一下呢

网友F: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G(2020-10-10):
RA4定义和RA2一样,但RA4工作完全正常(高电平和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