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M319 LM339 LM393 哪种的速度最快

楼主(2019-11-16):
LM319 LM339 LM393 哪种的速度最快

网友A:
看你信号频率

楼主:
大概是500KHz

网友B:
以前我用过的运放是LM251   速度还可以  信号传输速度为20K  够用了

楼主:
我的信号是500k啊   我用的lm393速度跟不上啊

楼主:
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LM393比较输出跟不上500K的信号    LM319在这三种中速度是最快的

网友C:
没用过,帮顶吧

网友C:
LM319 LM339 LM393       后两者是相同的, 也共用相同手册和数据.

网友D:
从图表看前者速度是后者的10倍. 应付500Khz 数字信号的传输绰绰有余了.

网友E:
如果要后者, 也是可能的, 但需要保证比较信号足够大的幅度了

网友A:
339的我貌似用过的,是一个比较器的

网友F:
这个具体的看他们的参数的

网友G:
这个是需要看这几个芯片的带宽的吧

网友H:
这个没有实际的比较过的

网友B:
速度是后者的10倍,没有问题的

网友I:
这三款的没有实际的进行比较过的。

网友J:
lm319与lm324放大器?

网友K:
对芯片的速度(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是有要求的?

网友L:
LM393是低功耗低失调电压两比较器

网友:
功能参数一样

网友M:
LM319输入电压最大为多大?

网友N:
LM393、LM339是比较器

网友O:
可以用lm339代替lm393吗

网友P:
LM393和LM339

网友Q:
LM319的速度是最高的,大概建立时间只有80ns

网友R:
单电输出为负?

网友N:
LM393是双通道的

网友J:
LM339是单电源的运算放大器

网友M:
比较器LM319能输出负电平吗

网友K:
LM319的速度是最高的

网友:
LM319的速度是最高

网友L:
LM339是低功耗低失调电压四比较器。

网友R:
楼主需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Q:
其他的都很慢

网友P:
LM393内部有2个相同的电压比较器

网友O:
管脚排列顺序不一样?

网友O:
楼主需要实现快的速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