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控制这几个地址引脚呢?

楼主(2019-11-16):
cypress cy7c68013a-128的8051地址总线
看了相关datasheet发现16位的地址总线是output 那请问我怎么控制这几个地址引脚呢?

网友A:
没有看明白楼主说的意思

楼主:
你好,就想问下,128Pin的16位地址线,8位数据线组成的片外Ram怎么使用?

楼主:
因为我看Datasheet中关于这16位地址线的IO口属性是为输出,那我想既然是只能输出不能控制的,这几个PIN又怎么应用呢?

网友B:
用bit进行控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