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如何用STM32F302做位置环控制?

楼主(2019-11-16):
如何用STM32F302做位置环控制?

网友A:
是做到哪步了?还是从头开始啊?

网友B:
位置环?反馈环吗?

网友C:
你需要做好位置检测啊,然后反馈给系统

网友D:
请问什么是位置环

网友E:
反馈线 有信号吗

网友F:
说的是负反馈系统吗

网友G:
应该就是一个闭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