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系列芯片选型

楼主(2019-11-16):
请高手指点下: STM8L152R8T6  和  STM8L052R8T6的区别   是否可以用052替换152  毕竟价格差不少
  还有STM8S105K4T6C 和STM8S005K6T6C 的区别      是否可以用005直接替换105   也是价格的问题

网友A:
直接替换。

网友B:
不知道兼容性怎么样

网友C:
引脚一样多,一般都是差不多可以替代的。

网友D:
要看那引脚功能对应起来是否一致。

楼主:
哥们   你用过没

网友C:
没人会给你保证,但你可以试试

楼主:
经过测试   052在LCDseg只有24个以前的 可以替换     005直接替换

网友E:
不可以完全替换的, 除非你修改设计。

网友F:
自己对照数据手册看看啊

网友G:
完全不改变的替换应该不可能

网友H:
有改动  但是应该不大

网友I:
引脚是完全兼容的吗

网友J(2020-01-05):
有例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