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驱动光固态继电器控制板外按钮的电路

楼主(2019-11-16):
目前手上有个验证电路有这样一个需求,随手搭建了个电路不知道是否可行,上来交流问问各位
环境介绍:VCC是3.3v,TTL也是3V的,光继电器输出部分只需要BUT接地即可,想问问这个三极管驱动电路是否可靠,怕TTL驱动能力不足,没让它直接驱动光继电器,电路图如下:

@tyw :谢谢提醒,已加上
tyw
Q1的集电极应串只限流电阻

网友A:
U2-3已经接地,你再把U2-4 (BUT)接地,光继电器输出有什么意义。

网友B:
输出端线路没完整,所以怎么用就不清楚了,也不管了,你不公开肯定有其理由。
至于8050这样驱动,理论上应该够了,只需要注意TTL的低电平输出幅度,在R1、R2分压情况下,应该能保证Q1可靠截止。倒是你Q1到发光管没有一点限流,发光管估计会过流呢?

楼主:
我解释一下
1、没有什么保密的,只是输出直接连到别人的板子,没有测绘它那边的具体电路,只是拆下电路上的微动开关,用光继电器的输出端代替按钮,不是为了严格隔离,因为本来别人的板子就是由我们供电的
2、对三极管应用不熟,Q1的截止电压是下图红色吧?

3、楼上提到的限流确实是我漏掉了,之前没有三极管时测过大概直接串接是100R就够了,不知道串上三极管会怎么调整,等打板了可以验证一下
感谢各位回复,不知道我还有哪里没介绍清楚么?目前,还有什么更可靠的方法代替这个物理按键实现用TTL串口控制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解释一下
1、没有什么保密的,只是输出直接连到别人的板子,没有测绘它那边的具体电路,只是拆下电路上的 ...

如果你只是需要隔离并且模拟一个按钮动作,也就是BUT端子对GND拉低电平。其实你真不需要用光继电器,这东西老贵了,一个871光耦就成,完全能实现你这个动作。这边呢,871光耦可以直接用TTL电平驱动而不需要别的任何东西,连内部限流的130欧姆电阻,TTL输出就内部做好了。

楼主:
哦?当然有更好的选择是最好的,谢谢,只要求稳定即可,我在立创商城里也没搜到,这个871是哪里的产品?只搜到了东芝的TLP781GB,不知道是不是您说的型号,或者有类似的代替品么?淘宝上也没搜到几个871,是停产了不好找么?楼上一般去哪里能方便买电子元件呢?

网友C:
应该是817,最便宜最常用的光耦。
如果能确定按键一边是接地,直接三极管就行了,光耦都可以不用。
有个要担心的事情是,串口信号默认值的时候,按键是按下的吗?

楼主:
你这点提醒了我,看了一下之前的示波器截图,串口信号无输出的时候,大概是2V左右,有输出时降到0v,需要在输出FF的时候,按钮按下。
当前电路设计反的,如果用一个三极管就能搞定么?那太好了,不过要取反是么?是不是就要改成PNP了?

网友D:
我觉得还是用一个817光耦最省事了。

串口空闲是高电平,输出FF的话也是高电平,应该是输出0x00的时候实现按下按键。那么用一个三极管就反了,还是用光耦最省事。
或者 后级板子电平也是TTL的话,直接IO口怼过去也行(可靠性要求不高的话)。

楼主:
楼上说的是,我根据大家的意见改了改,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我再打板实际验证一下是否实用性
下图是817或者直接对接两种兼容的,当给对方供3v的时候刚才测了一下BUT的电压2.9v,跟TX平时差不多,按键按下电流在15uA左右,TX的吸收电流应该也够了吧?
R12为测直接的时候焊上,R11是预留的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只是需要隔离并且模拟一个按钮动作,也就是BUT端子对GND拉低电平。其实你真不需要用光继电器,这东 ...

我查了一下817的IF都在60ma,用TX直接吸收是不是电流太大了?

楼主:
重复了,删除

网友D:
用2个器件就可以了。
注意串口输出0x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2个器件就可以了。
注意串口输出0x00.

明白了,谢谢,组个电路验证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