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请问FPGA驱动HDMI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9-11-17):
有些FPGA直接通过HDMI连接器驱动,有些要通过一块HDMI芯片驱动,请问如果能直接驱动的话,为什么还要多加一块芯片?加多一块芯片有什么好处?

网友A:
没有自带的吧    除了zynq等带ARM核的
其他的都要外扩

网友A:
我在kintex7上外扩过    可以显示一些图片等

网友B:
根据速度和资源决定的,高端的芯片可以完成hdmi所有功能,主流的基本都有ip核可用,可以参考ip核文档有对应的芯片,低端的或者需要的hdmi接口比较多就用外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