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USB下位机可以接收到数据,同步的方式就不行

楼主(2019-11-17):
老板子了,之前飞思卡尔,后来的NXP,现在是什么的不清楚了,K64
实现的USB CDC虚拟串口,上位机识别出来是一个COM口
所以开发上位机的时候,用串口那一套,CreateFile的时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异步通信
一种是同步通信。
现在的问题就是,异步通信的时候,USB下位机可以接收到数据,同步的方式就不行

网友A:
其他设备同步通信呢?

楼主:
确认过软件,和其他设备同步通信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B:
这个USB CDC类实现的虚拟串口,是不是不能用同步通信的方式来访问?

楼主:
还是说这个型号的板子的USB不支持呢?

网友A:
单片机的一般都是用异步通信就行了。

网友C:
同步是不是要保证时钟一致啊

网友D:
同步模式是一条线提供时钟一条线提供数据。

网友E:
模式0是与外部设备进行同步通信的方式。在该模式下,串行数据由RXD脚进行收发,而TXD 脚用于产生移位时钟。这种方式下是以半双工的形式进行通信,每帧接收或发送8位数据。数据的最低位被最先发送或接收

网友F:
同步时钟稳定吗

网友G:
是不是时钟相位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