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问大家怎样用msp430的TA实现外来脉冲计数

楼主(2019-11-17):
请问大家怎样用msp430的TA实现外来脉冲计数

网友A:
详细说说

网友B:
频率的测量?

网友C:
脉冲信号从哪输入

楼主:
msp430d的P1.5/TA0CLK/ACLK引脚

网友B:
定时器做个定时,在这个时间内来个脉冲,计数加一,定时到,计数完毕。

网友D:
这个要准确的识别到脉冲的

网友B:
把信号接入TA/BCLK管脚

网友E:
定时器A时钟信号选择ACLK

网友D:
对于慢速脉冲信号的周期计算,采用Timer的捕获方式更合理些

网友F:
使用外部中断。

网友G:
楼主要对什么信号进行计数

网友H:
用定时器的计数功能来实现

网友F:
定时器A时钟信号选择ACLK,同时设置定时器A计数模式为连续增计模式

网友I:
定时器计数不如中断精确。

网友J:
如果信号频率不高,可以通过外部中断实现。

网友G:
外部中断计脉冲个数

网友K:
怎么不使用外部中断?

网友L:
是要测量频率吗?

网友M:
定时器实现计数不如中断方便。

网友H:
外部脉冲数据可以通过捕获实现。

网友N:
是需要捕获数据吗?

网友O:
推荐使用外部中断。

网友G:
捕获脉冲长度,然后计算频率?

楼主:
外部中断响应函数更快一些。

网友A:
这个是采用定时器的捕获功能设计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