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入spi中断,需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9-11-17):
如何进入spi中断,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A:
什么意思?能打个比方吗?

楼主:
比如在 boot.asm 对应位置里设置好 ljmp 函数名后

还要怎么设置吗?

网友B:
你讲的是PSoC5 还是PSoC1 的spi interrtupt?

网友C:
PSoC1 ljmp后的函数名不需要你设置,要到spis_cInt.asm中找中断处理函数入口, 跳的main.c 或其他文件中你处理这个中断的函数去。

网友D:
PSoC5 你可以参照http://www.cypress.com/index.cfm?rID=38792

网友E:
我也觉得你更象在说psoc1

楼主:
是PSoc5,我想用cypress读按键,然后发送到STM8

网友F:
cypress用查询的话处理的慢,不能连续的传送几个要发送的字节,

楼主:
嗯,会带上STM8发过来的数据,所以用中断的话,应该可以做到连续发送

网友G:
汇编不会  c有现成的函数

网友H(2024-01-17):
硬件和软件

网友I:
根据芯片的型号,下载对应的IDE,IDE里有SPI的中断例程。

网友J:
下载对应的IDE,IDE里有SPI的中断例程。

网友K:
官方例程里面有IDE里有SPI的中断例程

网友L:
官方例程里面有SPI的中断例程

网友M:
汇编语言的跳转指令忘记了。

网友N:
汇编的跳转指令,都还给老师了。忘记了。

网友O:
哪种中断,有几种的

网友P:
SPI直接参考官方例程

网友Q:
SPI依据具体的例程进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