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LM2596HVS-5.0V使用经验

楼主(2019-11-17):
电机供电是48V的步进电机,主板需要5V供电,考虑到输入电压较高,打算选用LM2596HVS-5V0来进行电压转换,没有直接使用过48V的电压,因此寻求下使用此芯片相关经验,万分感谢!

网友A:
实际用过,一直在用。参照数据手册就可以,没有问题

用的是华冠生产的吗?TI的停货了 是吗?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