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GPS定位时间取决于哪些因素

楼主(2019-11-17):
最近搞GPS,用的是YYW_M203C,定位时间需要几分钟。
老大说太长了。我想请问,GPS定位时间取决于哪些因素,
或者说怎么才能缩短GPS定位时间?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启动时间吧,主要是搜星的时间。如果能保存星历的话会非常快

网友B:
冷启动的速度比较慢正常,启动时间跟卫星信号的强度和卫星数有关。测试要在室外进行,天线增益高些对提高启动速度有好处。

网友C:
冷启动1分钟左右,M203C应该是现成模块吧,datasheet会有指标,测试时天线要在户外开阔场地,且M203C配置正确

网友D:
使用基站的辅助测量

网友E:
信号强度不够,(如旁边有高楼挡住了信号)

网友F:
可以依赖于网络

网友G:
GPS原理大致上是通过测定在轨卫星(在轨决定其是一个已知数据)到地面点的距离来获取地面坐标及其常规地理要素

网友D:
专业的GPS测量设备对精度的要求非常高

网友H:
很难同时接收到4颗以上卫星的信号

网友D:
应该是受天气影响还有遮挡物

网友E:
主要受自然天气影响和周边高楼的音响

网友A:
能不能定位主要看收星状况

网友E:
一般来说开阔地比较好,如果在室内,或者高楼林立,定位难度非常大。

网友D:
辅助定位可以缩短GPS定位时间

网友I:
能不能使用AGPS

网友J:
受到干扰

网友E:
测量时要求在空旷的地点

网友G:
这个是GPS什么模块呢?

网友K:
接受卫星数必须大于等于4颗。

网友H:
在市区内,一般老说电磁信号复杂,对GPS信号会有一定干扰

网友E:
满足自由定位条件是至少收到4颗几何位置不错的GPS卫星,且信号稳定。

网友J:
如果是在导航软件中,也和定位算法有关。

网友G:
跟环境有关。

网友F:
在东北就容易收到 信号,因为人少,天蓝,开阔。

网友L:
通讯延时也有影响

网友M:
信号的好坏啊

网友N:
跟算法没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