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给讲讲 FPGA 的抗干扰设计?

楼主(2019-11-17):
我的意思是让 FPGA 比同样功能的硬逻辑更抗干扰。
请问能做到吗?
假如能,设计思想是怎样的呢?
多谢!

网友A:
好像很难
逻辑电路经过多少年的雕琢已经到了完美的境界
FPGA很难达到简单逻辑电路的抗干扰能力,因为它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很难
逻辑电路经过多少年的雕琢已经到了完美的境界
FPGA很难达到简单逻辑电路的抗干扰能力,因为它太复 ...

是否能这样考虑:
同样的功能,分别用几个模块实现,最后投票决定。同时,把不使用的门隔离出去,就算它们被干扰了也没事。

可是,最终的“表决器”还是没法冗余的,它如果受干扰了咋办?
而且,表决器是在FPAG里面的,你没法针对它专门做个屏蔽之类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