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为什么两个场效应管不能组成复合管?

楼主(2019-11-17):
为什么两个场效应管不能组成复合管?

楼主:
为什么两个场效应管不能组成复合管?有一道面试题目是这样的,判断题
由于场效应的栅极几乎不能取电流,所以两个场效应管不能组成复合管。

网友A:
对还是错?

网友B: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器件,当GS端加上电压是管子导通,当去掉GS上的电压时,由于电压没有放电回路,所以GS上的电压一直维持着,所以管子一直导通,关不掉,设这样子么?不知道对不,望大虾指点。

网友C:
这样要不得,容易损坏T2

楼主:
能讲一下原理么?为什么会损坏T2,也有人说这样连接的话,两根管子不能截止。

网友D:
当T1通的时候,会有电流从T1的D端流到S端,场效应管是电压型器件,当电流冲击T2的G端时,大量的电荷流到G端,会把T2给打坏。

网友E:
T2 G极加限流电阻

网友F:
T1没有电流通路是吧

网友G:
为什么会烧T2,因为T2会处于不饱和状态。P=UI,在饱和状态下,饱和导通U-ds=0,和饱和截止I=0;因此P=0(近似),因此管上没有功率,不会发热,电流烧管的原因是管上产生的热没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散出去。
为什么不饱和呢:先做个假设: 假设T2能饱和导通。则T2 的V—DS=0,V-GS通过T1的体二极管被钳位0.6V,
显然0.6V的V-GS不能使T2饱和导通,说明假设错误。而截止的时候,T2的V-GS也是浮空的,截止也不好,因此,T2处于不饱和导通和不稳定的截止状态。

网友H:
选用一个达林顿就行了!

网友I:
不用自己再次连接其他的电路,方便省事了,达林顿的驱动能力就很强了

楼主:
嗯,有道理,MOS不能进行简单的复合,需要考虑到驱动的问题,这是跟BJT最大的区别。

网友J:
上面的都说的什么嘛!电路白学了!这是两个增强型的管子T2怎么会损坏,你们知道他们的管子是什么型号吗?D极加的电压时多大吗?   这个电路很明显楼主自己很明白   ,问题就是T2一旦导通就没**常截止了!  如果要在使用中改进的话把T1换成一个OC门就好了!

网友K:
两个mos管实现放大方案   这个真的没有用过  呵呵   有这个想法很不错   有空需要仔细研究研究   呵呵

网友L:
这个就是纯模拟电路知识的分析了啊。。

网友M:
我是表示汗颜的,,那会学的一点知识的全还给老师了。

网友N:
不能复合, 是肯定的. 电压控制器件和电流控制器件的特性造成的.

网友O:
不过我看这问题问得有意义, 不在于问题本身.

网友A:
能够从复合三极管联想到复合场效应管, 颇有创意

网友B:
有创意, 能有自己探索和探寻问题答案的能力, 我认为就会是个很棒的研发工程师了 (最起码潜力)

网友A:
IGBT  是个复合管, 不过是由 MOSFET 复合上一个 三极管

网友B:
这样做确实容易搞坏T2,不过不怕失败可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