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写成功 读不成功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1-17):
SPI写成功 读不成功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用的是?

楼主:
我用的是cy63823 spi用户模块,求解答

网友B:
楼主可以看一下关于SPI的应用笔记
http://www.cypress.com/?rID=34609
63823的SPI和PSoC的一样

网友C:
额 我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 就是调NRF24时
楼主试着把读程序放入一个循环里面 就while(1) 并显示 就可以了
我虽然按照这个调了出来 但是没有找到原因 很无解

楼主:
看来很棘手啊,再说吧

网友D(2024-01-15):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E:
可能是SD卡格式问题

网友F:
程序代码是否正确,例如SD卡初始化和读写函数是否正确编写。

网友G:
仔细查看SD卡型号的时序要求,并检查STM32的时钟输出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