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怎么用串口蓝牙给STM烧录程序?

楼主(2019-11-17):
如题,不知道是否可行,和具体怎么做?

网友A:
把boot0换成高电平

网友B:
串口实验中成功通信了?

网友C:
先把BOOT0接高电平,然后按一次复位。

网友D:
当做串口运行提供的串口

网友B:
板子的B0要先接GND

网友E:
只有串口1才能下载程序

网友F:
运行程序前电路板一定要上电,否则软件无法运行

网友G:
电路板的TX与RX分别为STM32的TXD1与RXD1

网友H:
将BOOT0和BOOT1全部置0,程序已写入

网友I:
串口烧录软件?

网友D:
用flymcu下载程序

网友J:
TX,RX接线要接对。

网友D:
使用一键下载电路。

网友F:
开发的烧录软件,很简单

网友G:
就是正常的串口下载吧。

网友H:
运行软件Flash Loader Demo

网友D:
BOOT0置1,BOOT1置0
BOOT0没有接短路块,为高电平。

网友A:
在用串口烧录一下(BTO接GND)

网友K:
然后按复位,才可以

网友B:
这个想法不错,可以实现无线下载

网友D:
1、基于ST本身的boot。
2、自己写一个boot。

网友L: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M:
可以做啊,串口1烧写,你程序里面也要做bootloader,不做也可以,自己用通用的软件网上很多,先下载一下,硬件上要支持哦。

楼主:
我也关注这个问题,没看明白讨论的结果

网友N:
如何做bootloader呢?

网友O:
有没有详细点的步骤

网友P:
连接稳定吗

网友Q(2020-04-20):
怎么做啊,新手感觉无处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