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FO是不是放的都是端点的数据?

楼主(2019-11-17):
FIFO是不是放的都是端点的数据?

网友A:
FIFO就是Endpoint Buffer,数据传输用到。

楼主:
定EP1IN和定EP1OUT分别是哪里往哪里IN和OUT?

楼主:
IN是不是51往FIFO写?OUT是不是FIFO往上位机传?

网友B:
EP1IN就是端点1的数据通过USB界面到Host,同样EP1OUT就是Host发送数据通过USB界面到端点1。

网友C:
建议看看68013的数据参考手册都有讲到。

网友D:
推荐你一本书《EZ-USB FX2单片机原理、编程应用》,作者是钱峰,书上都有详细的讲解

网友E(2024-01-17):
FIFO通常用于存储数据,但它并不一定只存储端点的数据

网友E:
可以应用于各种类型的数据处理和存储应用中。

网友F:
FIFO是堆栈技术,先入先出

网友G:
FIFO和端点没有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