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2.6V以下就不运行

楼主(2019-11-17):
我用MSP430g2121,我查资料说它的工作电压是1.8-3.3V
为什么供电低于2.6V就不会工作了?

网友A:
是不是那里没有设置好

楼主:
不知道啊,我是用内部DCO的.
工作的时候DCO是16MHz. 休眠的时候是1MHz

网友B:
外部供电的LDO 的工作压差考虑了没?!

网友C:
这个问题不是问题   在datasheet中有的   他有一个工作电压范围   超过了就不能够工作

网友D:
电压低 430处理器不工作这问题没见过,帮着顶一下

楼主:
我用的是MSP430G2系列的.我把它的中文和英语datasheet都下载了.都没有看到有关电源管理的电压设置的相关说明.

网友E:
主频太高了!DCO是16M的时候要求电压在3.0V以上。

网友F:
是的 跟工作频率有关

楼主:
把主频调到1MHz了.还是一样.
只要低于2.6低就不工作了.

网友G:
会不会跟你的电路和程序有关啦?

楼主:
这是我的原理图和程序
都很简单的.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it_MCU();
  Init_RF(); //初始化
  StrobeCmd(CMD_PLL);//射频芯片命令
  SetCH(100); //freq 2450MHz//设置射频蒸芯片工作频率.
  WriteFIFO(8); //写发送的ID号数据到射频芯片上.
  while(1)
  {
     LPM1;  //进入睡眠
     _NOP();
     _NOP();
     StrobeCmd(CMD_STBY); //射频芯片命令
     DelayMs(1);
//    A7325_Call(); //calibration IF,VCO,VCOC
     TACTL = MC_0; //停止定时器
     BCSCTL1 = CALBC1_1MHZ;   ; //CALBC1_8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MHZ;   ;//CALDCO_8MHZ;        //设置速度DCO;
     BCSCTL2 = 0x00;
     _NOP();
     _NOP();
     StrobeCmd(CMD_TX); //射频芯片发送数据
     while(P1IN & 0x02); //等待发送完成.
     DelayMs(3);
     StrobeCmd(CMD_SLEEP);//射频芯片睡眠
     P1OUT ^= 0x20; //指示灯.
     BCSCTL1 = 0x0000;//   //设置速度DCO,最低频.
     DCOCTL = 0x0000;//
     BCSCTL2 = 0x00;
     TACTL = TAIE + MC_2 + TASSEL_2 +  TACLR + ID_3;//启动定时器
     TAR = 0xFCE0;   //定时时间值
  }
//  return 0;
}

网友H:
在程序的初始化里设计成16MHz的DCO了

网友I:
这个工作电压是否什么问题?

网友J:
这个程序不能够正常执行?

网友I:
使用内部的晶振。

网友K:
这个只是单片机正常工作电压。

网友C:
芯片能够仿真调试吗

网友D:
外设不能工作造成的吧。

网友E:
外部晶振可能没有起振。

网友F:
测量一下是否存在输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