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两脚电压都为0,应该怎么办?

楼主(2019-11-17):
晶振两脚电压都为0,应该怎么办?

网友A:
换晶振换电容?

网友B:
一个个换的试,还有IC

网友C:
接上示波器看看,电容匹配不太好的话,电压很低。

网友D:
两端都没有电压,肯定不是晶振的问题,芯片没有供电给晶振。

网友E(2024-01-17):
如果是晶振本身故障,需要更换晶振

网友F:
检查时钟信号线路是否出现断路或短路等故障。

网友G:
电源供电故障

网友H:
认真检查下原理图跟layout:芯片的晶振引脚是否正确;晶振的封装跟pin脚是否分配正确;看焊接是否虚焊等。

网友I:
应该是晶振出问题了

网友J:
MCU供电的问题导致的吧

网友K:
应该是硬件层面的问题

网友L:
这个晶振应该是没有起振。

网友M:
硬件电路有问题,晶振没有起振。

电容不匹配

网友N:
这个是硬件电路的问题,晶振没有起振造成的。

网友O:
这种问题大概率是硬件层面的问题

网友P:
先把晶振相关的元器件更换,排查问题

网友Q(2024-06-30):
确认晶振的两脚是否正确连接到了微控制器的晶振输入和输出引脚 XTAL1/XTAL2 或者 OSC_IN/OSC_OUT

网友Q:
检查晶振电路中的负载电容是否正确连接并且符合晶振的规格。

网友Q:
在使用STM32系列时,可以在STM32CubeMX中查看时钟配置是否启用了外部晶振。

网友Q:
检查是否启用了正确的时钟源,并确保时钟源切换配置正确。

网友Q:
检查是否启用了正确的时钟源,并确保时钟源切换配置正确。[\

网友Q:
确认使用的晶振是否符合微控制器的规格要求(频率、负载电容等)。

网友Q:
检查晶振的型号是否正确,是否有适用于你微控制器的工作频率。

网友Q:
检查PCB板上的焊接是否良好,晶振和相关电容焊点是否有虚焊或短路情况。

网友Q:
检查电路板上是否有干扰源(如强电磁场)影响晶振的正常工作。

网友Q:
确认微控制器和晶振的电源电压在正常工作范围内,过高或过低的电压可能会导致晶振无法正常启动。

网友Q:
如果上述检查都没有问题,但晶振仍然没有振荡,建议更换一个新的晶振进行测试,以排除晶振本身的问题。

网友R:
检查硬件的同时也需要检查软件对晶振以及对应的IO口的配置是否正确,是否使能了对应的功能和晶振本身。

网友S:
如果晶体振荡器本身有故障,则需要更换晶体振荡器

网友T:
检查电源线是否接触良好,电源是否故障。

网友:
电路板布局不合理可能会导致晶振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U:
如果确认晶振本身损坏,需要更换新的晶振。

网友V:
电压稳定且符合晶振的工作电压要求

网友W:
电源干扰可能会影响晶振的工作。尝试增加电源滤波电容或者使用稳压电源,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X:
使用万用表或示波器等工具测量晶振的电阻、电容等参数,判断晶振是否损坏

网友Y:
检查谐振电容是否损坏或连接不良

网友Z:
更换晶振以确认是否为晶振本身的问题。

网友AA:
使用示波器检测晶振的输出,看是否有振荡信号

网友AB:
可能是晶振未起振或者电路存在问题。

网友AC:
验证所用的晶体振荡器符合微控制器的规格(频率、负载电容等。).

网友AD:
负载电容的值对晶振的频率稳定性有很大影响。

网友AE:
用示波器看,不要用万用表量

网友AF:
使用万用表测量晶振的两脚是否有阻值

网友AG:
试着改换晶体两端的电容,也许晶振就能起振了。

网友:
如果晶振用于为微控制器提供时钟信号,检查微控制器的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AH:
使用示波器检查晶振的输出波形,看看是否有正常的振荡信号

网友AI:
电路设计符合晶振的电气特性,包括阻抗匹配和电源去耦

网友AJ:
检查晶振周围的电路设计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可能影响晶振工作的因素

网友AG:
如果以上检查都没有发现问题,尝试更换一个晶振,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AK:
晶振的负载电路可能存在问题。检查与晶振相连的其他元件和电路,确保它们没有短路或断路的情况。

网友AL:
检查是否有其他电路组件(如电容)影响了晶振的工作

网友AM:
复位电路的问题可能会导致晶振无法启动。

网友AN:
在PCB布线时,晶振电路的走线应尽量短且尽可能靠近IC,杜绝在晶振两脚间走线。

网友AO:
你测试一下晶振两脚间电压对地电压,这个电压觉得不会为了,但是要注意有电压只能表示施加在 晶体 两端有电压,不能表示是否有启真;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用万用表测试(直流档 测试的是不了晶振交变的电压,交流的对应测试的是50Hz交流电的平均值)
所以直接用示波器看一下就知道了,
最后一点由于晶振电压较小且带载能力弱,所以需要用示波器表别的衰减挡位!

网友AM:
检查系统是否受到外部电磁干扰或电源波动的影响。外部干扰可能会导致晶振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P:
有些晶振需要一定的启动时间或者需要特定的负载电容才能正常工作。请参考晶振的数据手册,确保满足所有启动条件。

网友AQ:
晶振两端的负载电容符合晶振的数据手册要求。

网友AR:
是否有足够的电流供给晶振及其周边电路。

网友AR:
尝试更换一个新的晶振,看问题是否解决

网友AS:
没有欠压或过压现象。

网友:
检查晶振与其他电路元件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AT:
检查单片机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没有死机或程序跑飞现象。

网友AU:
不能用电压判断,要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

网友AV:
加瓷片电容试试,换晶振试试。或者换单片机试试。先确定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AW(2024-07-30):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你可以测测是否有波形,如果没有可以考虑换个晶振或者旁边的起振电容试试

网友AX:
在检查硬件的时候,还需要检查晶振和对应I/O口的软件配置是否正确,对应的功能和晶振是否启用。

网友AY:
说明晶振没有起振,首先检查一下代码配置是否正确,然后看一下匹配电容是否正确。

网友AZ(2024-09-02):
可能是晶振不振动或者电路有问题。

网友BA:
电压稳定,满足晶体振荡器的工作电压要求

网友BB:
用万用表测量晶体振荡器的两个脚是否有电阻值

网友BC:
尝试改变晶体两端的电容,晶体振荡器可能会开始振动。

网友BD:
可以检查一下软件是否使能了外部主时钟

网友BE:
电源供电异常?

网友BF:
检查电路板上的其他元件是否连接正确,没有短路或断路现象。

网友E:
检查晶振是否有损坏或老化的迹象,如裂纹、变色等。

网友F:
检查时钟配置是否启用了外部晶振,并确保时钟源切换配置正确。

网友G:
检查电路板上是否有干扰源(如强电磁场)影响晶振的正常工作

网友BG:
检查PCB板的设计是否合理,包括布线、元件布局等方面。不合理的布局和布线可能会导致信号干扰或传输问题。

网友BH:
检查其他电路元件(如电容器)是否影响晶体振荡器的工作

网友BI:
晶体振荡器的负载电路可能有问题。检查连接到晶体振荡器的其他组件和电路,确保它们没有短路或开路。

网友AV:
1、加电容试试
2、换晶振试试
3、换单片机试试

网友BJ:
用万用表测试的?用示波器看过波形没有?

网友BK:
pcb布线时,晶体振荡器电路的走线应尽可能短,并尽可能靠近ic,以避免在晶体振荡器的两个引脚之间布线。

网友BL(2024-10-09):
检查晶体振荡器是否正确连接到其他电路元件

网友BM:
检查MCU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没有死机或程序运行中断。

网友BN:
这个晶体振荡器不应该开始振动。

网友AE:
1:电源是否正常输出
2:线路连接是否良好
3:检查晶振本身
4:检查负载电容和匹配电路
5:使用示波器进行检测

网友BO(2024-12-02):
晶振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BP:
引用 网友D:
两端都没有电压,肯定不是晶振的问题,芯片没有供电给晶振。

先换电容

网友BP:
引用 网友M:
硬件电路有问题,晶振没有起振。

电容值不匹配

网友AU:
是LSE还是HSE晶振?程序没有运行吗?

网友BQ:
你不能用电压来判断,用示波器来测量波形。

网友BR:
,两端都没有电压,所以肯定不是晶振。该芯片不向晶体振荡器供电。,

网友AV:
有内部晶振的话,用内部晶振吧

网友BS:
您可以检查软件是否启用了外部主时钟

网友BT:
这是硬件电路问题,是晶振不开始振动造成的。

网友BU(2025-01-14):
1.尝试添加一个电容器2。试着换一个晶体振荡器。试试换个微控制器

网友BV:
检查晶体振荡器电路中的负载电容是否连接正确,是否符合晶体振荡器的规格。

网友BW:
不能靠电压判断,用示波器测波形。,

网友BX:
怎么测得?万用表?

网友BY:
应该用示波器测试,可能芯片没电

网友BP:
配置合适的电容,换金振

网友BZ:
晶振不起振这个还是比较容易排查的

网友CA:
试试加陶瓷电容,换晶振。或者尝试切换到MCU。先确定是哪个问题。,

网友CB:
如果您有内部晶体振荡器,请使用内部晶体振荡器,

网友CC(2025-02-15):
你不能通过电压来判断,用示波器来测量波形。,,

网友CD:
晶振没有正常工作或电路存在问题。

网友AV:
换晶振、电容或者单片机试试。还好是一个小毛病,容易查。

网友AV:
还可以试试能不能烧录程序。能的话,看看采用内部振荡源试试程序能跑起来不?

网友BR:
晶振两端的负载电容要符合手册规定的标准,这样才能确保晶振正常工作。

网友J:
晶振有问题没有起振

网友BU:
晶振坏了要更换新的,因为晶振故障会影响设备正常运行。

网友CE(2025-04-30):
如果电路连接和驱动信号都正常,而晶振两端仍然为 0V,可能晶振本身已经损坏,导致无法振荡。此时可以尝试更换晶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