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REF+和REF-到底能不能分别接+5V和地

楼主(2019-11-17):
前几天买到了ADS8332芯片,但是搞不懂它的参考电压端REF+和REF-到底能不能分别接+5V和地。

网友A:
datasheet怎么写的?

楼主:
写着REF+ to AGND可以达到VA+0.3,而VA可以是5V,那REF不就可以用+5V了吗?

楼主:
但下面REFERENCE里写着The ADS8331/32 can operate with an external reference with a range from 1.2V to 4.2V.

网友B:
应该是REF+与REF-电压差值范围为1.2V~4.2V。但是REF+和REF-管脚对地电压可以在电源电压范围内都可以。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有道理,我再看下~

网友C:
REF  应该在 VDD 电压以内, 这样才能得到全范围的 ADC 转换结果.

网友D:
这个看你设计的需要吧,,是可以接的。

网友E:
一些AD的输入可以超过电源电压,据说和设计的输入结构有关,大致可以理解为接了一对分压电阻,使得输入的电压超过电源电压一点点也能正常工作,但我发现这些允许超出的电压都为0.3V,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F:
是的, 通常的 ADC, REF  应该在 VDD 电压以内, 这样才能得到全范围的 ADC 转换结果. 这是大原则

网友E:
但更要遵守器件手册给的参数
手册明确了, va 5V 下, REF 只能到 4.2V, 那你就不要超过 4.2V 去

网友G:
ref+是测量参考电源正极

网友H:
Ref+和Ref-间电压决定模拟Analogue输入电压大小

网友I:
REF+ REF_是AD的参考电压输入端

网友:
Vref其实就是输入信号的最大量程

网友J:
Ref 为0v或地。

网友K:
有输出VREF+的能力?

网友L:
参考一下芯片的手册吧

网友M:
ADS8332芯片没有用过。

网友N:
看看datasheet里面怎么写的

网友O:
ref+能不能低于2.5v

网友L:
这个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网友G:
ref-是负极

网友K:
能分别接+5V和地。

网友H:
Ref-下限为0v或地。

网友J:
接基准芯片输出接到VREF+

网友I:
参考/基准的

网友:
精准参考电压呢?

网友O:
REF+ 接得3.3V

网友N:
设置ref-为地线

网友M:
ADS8332芯片最大测量的量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