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直接电源驱动问题

楼主(2019-11-17):
UC3842直接电源驱动问题要求:200KHZ,在变压器的输入端加12V,输出时85V的反激DC-DC电源

网友A:
请问你是要将12v升压到85v吗?

网友B:
可以通过调整变压器的变比来实现

网友C:
UC3842  驱动频率依据什么确定的呢?

网友D:
我想知道占空比依据什么确定呢?

网友E:
不太懂呢,如果能实现,那确实挺给力的

网友F:
电子变压器  没有这么简单   这个是高频变压器   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呵呵   顶一个

网友G:
参考一下TI的电源设计,有个webench的网页设计

网友H:
UC3842 采用固定工作频率脉冲宽度可控调制方式

网友I:
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IC和MOSFET构成

网友J:
开关电源方式的DC-DC转换?

网友:
DC/DC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该如何设计

网友K:
DC-DC的变压器要求呢?

网友L:
UC3842的各引脚电压是怎么测的?

网友M:
用过UC3845或UC3842的朋友进来帮 解答一下

网友N:
如何测试UC3842的好坏?

网友O:
uc3843和uc3842的区别?

网友P:
multisim中需要用到uc3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