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51调相控制可控硅调压的

楼主(2019-11-17):
谁做过51调相控制可控硅调压的

网友A:
一个过零电路,用定时器计算时间,进行调压

网友B:
楼上的回复你的问题了,一般可控硅控制上,主要是过零检测+相位导通角度控制(定时器)

网友C:
其他就是怎样的闭环控制!

网友D:
听起来这么简单啊

楼主:
是啊,听起来这么简单,但是我是用C语言做的,而且还有3路输出呢!

网友E:
很简单的呀,首先要检测到零位

网友F:
再延时一定时间,触发可控硅就可以了

楼主:
嗯,大体都是这么个思路,结贴了

网友G:
单相还是三相?

网友H:
可控硅可以直接用来作为调压器

网友I:
将两个单向晶闸管正反向并联,将两个控制极之间串联一个可调电阻,调节地调电阻的阻值输出电压随之改变。

网友J:
目前交流调压器多采用可控硅调压器

网友K:
可以通过变频器原理的调压技术

网友L:
双向可控硅做的交流调压电路

网友M:
当阳极电位高于阴极电位且控制极有足够的正向电压和电流时,即可实现从关断到导通

网友N:
双向可控硅是一种硅可控整流器件

网友O:
等到交流电经过零点的时候才关掉,可以做个过零检测,快过零的时候之前关掉它

网友P:
可控硅其实就是一个高速的电子开关。

网友J:
过零触发双向可控硅调压

网友H:
调压可以分为半波调压和全波调压

网友Q:
用于直流电路时最好使用直流下可关断可控硅

网友I:
可控硅相当于可以控制的二极管。

网友P:
它控制交流电功率的方式,是用“分时通断(PWM)”的模式,即很快的一通一断,使通过的功率正好是需要的功率。

网友O:
可控硅电力控制器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控制信号输入,去控制串在主回路中的可控硅

网友N:
这种器件在电路中能够实现交流电的无触点控制,以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网友M:
阳极电位高于阴极电位且阳极电流大于维持电流时,可维持可控硅的导通

网友L:
把交流信号进行斩波,只是控制交流信号的导通角而已

网友K:
要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要首先有过零检测电路。

网友J:
可以在网上搜索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