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处理器比通用处理器有什么优点吗?

楼主(2019-11-17):
DSP处理器比通用处理器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A:
通用处理器(GPP)
采用冯.诺依曼结构,程序和数据的存储空间合二而一
DSP
采用哈佛结构,程序和数据分开存储
采用一系列措施保证数字信号的处理速度,如对FFT的专门优化

网友B:
dsp在数字信号处理方面功能比较强大   运算能力较强   抗干扰能力较强    常见mcu包括C51    msp40   AVR   PIC   arm等   各有各的优势

网友B:
可以将单片机内部结构和电脑比较   单片机包括输入输出端口   RAM( FLASH )   ROM   cpu    定时器/计数器    中断    就这些模块   自己多多熟悉吧   呵呵

网友C:
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一句话说清楚的。
就像楼上所说的,最主要的是处理器架构不一样。

网友C:
根据我使用TI F2812/28335的经历,我能告诉你的就是DSP的专用型比较强(当然也可用作通用处理器),
例如TI C2000用于电机控制时,专用性优点就有很多:
1)片上集成的外设非常丰富(PWM\QEP\Timer\ADC\外部中断)
2)计算速度很快
3)片上ROM中集成了常用数学函数计算表(Math Table),能够快速计算SIN/COS等计算,提高控制算法实时性
4)Flash/SRAM容量比较大,足够满足伺服电机控制需求

当然价格也比普通MCU贵多了,呵呵

网友C:
但是现在普通MCU的发展也比较快,而且大多都集成了以前DSP的外设,价格也比较便宜,但是感觉普通MCU的计算性能依然和DSP有较大差距。目前了解到的ADI的 BFxxx、 ADSP-xxx系列DSP的计算不是一般的高啊......

楼主:
哇塞,大家说得都好详细啊

网友D:
计算速度快多了。

网友B:
语言的压缩与解压,语言的合成,语言的识别是DSP强项。

网友E:
DSP技术发展的另一趋势是速度更快,功耗更低

网友B:
DSP的运算速度比其它处理器要高得多

网友F:
DSP倾向于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G:
通用处理器通常用在控制系统而已。

网友H:
DSP能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乘法和加法运算

网友F:
以FFT为例,高性能DSP不仅处理速度是MPU的4~10倍,而且可以连续不断地完成数据的实时输入/输出。

网友I:
DSP芯片内部一般采用的是哈佛结构,其主要特点是将程序和数据存储在不同的存储空间,每个存储器独立编址,独立访问。

网友J:
大多数 DSP功能性都差不多

网友K:
dsp是高级单片机

网友L:
DSP跟单片机相比,在数字运算 方面功能更强大一点

网友:
DSP是专做数字信号处理的芯片,运行速度快

网友M:
可以用来快速的实现各种数字信号处理算法

网友N:
DSP更适合进行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O:
DSP相对比较复杂

网友P:
DSP是专门处理数字信息的

网友Q:
   DSP是数字信号处理器。

网友M:
普通的单片机则不具备这些能力

网友I:
单片机的广泛应用实现了简单的智能控制功能

网友J:
DSP: 时序控制能力较弱。

网友:
具有专门的硬件乘法器

网友K:
单片机能做的dsp都可以做

网友L:
DSP都有硬件乘法器

网友Q:
DSP对数据处理的规模,要远远大于51单片机,时常要扩充芯片

网友P:
单片机则是开放式多功能的,可根据需要外接任何设备

网友O:
DSP是数字信号处理就是用数值计算的方式对信号进行加工的理论和技术

网友N:
DSP是数字信号处理,着重与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