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IAR怎样用仿真调试BOOT、APP1、APP2

楼主(2019-11-17):
各位前辈 请问STM32 IAR怎样用仿真调试BOOT、APP1、APP2怎样进行,度娘找了一下没有相关教程,请各位指点

网友A:
boot不用说,就是最常见普通程序

网友A:
APP调试在iar下调试也很简单,修改icf文件中的链接地址,在代码中更改一下中断向量偏移地址,就可以直接用iar调试

网友B:
boot与APP联合调试,麻烦一些,不过直接用boot调试,看看有没有正常跳转到app还是比较简单的,只是app智能看到汇编。

楼主:
真心谢谢你的回答,请问是否有详细的教程? 小白的我需要一个详细的说明!

网友C:
玩的太高深,围观先

网友D:
app1和app2是什么

网友E:
app调试是指的什么调试啊

网友F:
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