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代替AD620TI有吗?

楼主(2019-11-17):
TI, AD
代替AD620TI有吗?

网友A:
貌视用三个op07可以实现和AD620相同功能

网友B:
可以看看  INA128/129

网友C:
有没有类似于ADI实验室电路的书

网友C:
详细的解释某类芯片的功能?

网友D:
没有见过有这类书。。。

网友B:
AD620是一款仪表放大器,TI也有很多功能相同的仪表放大器

网友E:
INA111, INA114

网友C:
是的啊,INA118, INA128, INA129等

网友C:
比较新的是哪个?

网友F:
比较新的INA333等。

网友G:
利用3个普通运放来搭仪表放大器是可以的

网友C:
但是由于分离器件的使用,实际的CMRR, offset等精度都会降低

网友H:
嗯,使用集成的仪表放大器能获得更好的精度和共模抑制比。

网友B:
你找个可以提供仪表放大器的设计指导的看看

网友H:
可以参考CLC1200和CLC1201 给个联系方式我发datasheet给你。

网友I:
Part Number  No. of Amps Power Down Gain Setting Method Gain Range GBWP (MHz) CMRR (dB) Is per ch (mA) en (nV/Hz) Max VIO (uV) MinVs (V) MaxVS (V) Packages
CLC1200 DS 1 No External Resister 1 to 10,000 - 110 1.3 6.6 0.125 ±2.3 ±18 SOIC-8, DIP-8
CLC1201 DS 1 No External Resister 1 to 10,000 - 110 1.3 6.6 0.125 ±2.3 ±18 SOIC-8, DIP-8

网友H:
LMV324   你可以试一下   应该也不错   哦呵呵   前段时间刚用到这款芯片

网友G:
与AD620可以直接代换的是INA129,INA128需要更改增益电阻(无放大就无所谓)。

网友H:
用3个精密运放可以完成成AD620的功能,但是还需要4个高精密的电阻,电阻的精度决定了实际的输出误差。

网友J:
TI的仪表放大器也有不少的,比如INA821,其他的仪表放大器可以来这里搜索
http://www.ti.com.cn/zh-cn/ampli ... s&familyid=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