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串口问题

楼主(2019-11-17):
为什么串口3发送的数据程序中写的是“welcome!”
上位机用串口调试助手看是乱码呢?
曾经好使过的,不知道哪里出来问题。

网友A:
看看波特率对不对。

网友B:
会不会是你单片机的配置和串口助手的配置不一致导致的乱码?建议截图详细说明,不然问题很难判断!

网友C:
接收选择asc码,是不是选的16进制

网友D:
波特率以及格式位数对不对。这两个对了,就没问题。

网友E:
波特率匹配吗

网友F:
检查一下数据格式

网友G:
硬件连接通畅吗

网友H:
各种原因都有可能  还有可能是接地不好呢

网友I:
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J:
把代码贴出来,不然怎么帮你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