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W开关电源集成芯片

楼主(2019-11-17):
(无正文)

网友A:
MP4000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B:
嗯, 实在不行就使用UC38XX系列的开关电源芯片来实现

网友C:
是的,应该问题不大   注意散热和电磁兼容问题

网友D:
很容易爆炸的话是不敢这么推广的吧

网友E:
查查UC38XX系列

网友E:
为什么容易爆炸?散热不好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F:
5W只是综合的说法,要具体看你的输入和输出,电流,才知道选什么芯片好的。

网友G:
这个问题问得奇怪,  5W 的功率不大,  输入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H(2020-01-09):
有没有推荐5W开关电源方案的设计

网友I:
非隔离模块吧

网友J:
去百度搜 IWatt 1691

网友K:
开关电源负载调整率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L:
为什么开关电源效率比线性稳压电源高那么多?

网友M:
选用ADP3000芯片

网友N:
用384X系列和494/7500

网友O:
uc3843是pwn控制芯片

网友P:
开关电源芯片一般用什么型号

网友N:
拓扑结构用单端正激,控制芯片用UC3844

网友M:
比如TI MPS之类的

网友H:
有没有相关的方案提供参考

网友O:
这开关电源厚模芯片型号非常多

网友L:
开关电源整流管选用问题

网友Q:
可以选择OB2532芯片。

网友K:
开关电源输入输出电流怎么算,选多大的开关

网友P:
做大功率开关电源选哪个芯片合适

网友J:
开关电源不能带负载,如何处理?

网友I:
建议你直接做一个B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