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必须搭配e2prom吗?

楼主(2019-11-17):
cy7c68013必须搭配e2prom吗?

网友A:
如果不放EEPROM的话,掉电后就得从新下程序

网友B:
是的,但是如果刚开始学习USB并且E2PROM上没有跳线的话最好还是不要用E2

网友C:
因为有可能你固件中的VID或者PID出错的话,PC就没办法认识你的设备,也没办法更新你的E2里面的程序了!

网友D:
没E2,你就无法与其它使用cy驱动的USB设备相区别

网友E:
更可怕的是,你自己的机器也会因为没法区别不同的USB设备,几个驱动板子使用同一个驱动,换了板子要更改驱动,这是愚不可及的行为,典型的只顾眼前的短视。

网友F(2024-01-17):
如果需要将配置参数或固件存储在非易失性存储器中,那么可能需要使用E2PROM。

网友G:
是否需要搭配E2PROM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和设计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