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需要通过配置相应的寄存器就可以实现USB协议到ATA协议的转换吗

楼主(2019-11-17):
只需要通过配置相应的寄存器就可以实现USB协议到ATA协议的转换吗

楼主:
datasheet 说GPIF接口可直接实现ATA协议,可以作为USB与IDE硬盘之间的单芯片接口解决方案,是说只需要通过配置相应的寄存器就可以实现USB协议到ATA协议的转换吗?

网友A:
应该得写了驱动

网友B:
官网有个GPIF接ATA的例子

网友C:
保证你看不懂。

楼主:
我试着看看吧

网友D:
USB AT2LP系列应该已经具备相应的功能,只需要修改一些参数。

网友E:
同时提供公版驱动。具体再查查资料,我记不太清了。

网友F(2024-01-17):
尽管配置寄存器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