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ISR_GpifWaveform中断函数是不是在GPIF产生波形的时候的调用呀?

楼主(2019-11-17):
这个ISR_GpifWaveform中断函数是不是在GPIF产生波形的时候的调用呀?

网友A:
没有用过这款芯片,不过中断需要你首先要使能中断,然后在 boot 里面修改中断函数。

网友B:
如果你用 C 写的话,可以使用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XXXXX_ISR 来解释中断函数。

网友C:
其中  XXXXX_ISR 是你作为中断函数的子函数名称。

网友D:
不是,有波形启动命令。详细看TRM。

网友E(2024-01-17):
在许多嵌入式系统中,中断服务程序是当特定事件发生时自动调用的函数,用于响应中断。在 GPIF 的上下文中,ISR 可能用于处理与 GPIF 波形生成相关的特定事件,例如:

当 GPIF 波形开始或结束时。
当 GPIF 波形参数(如频率、幅度等)发生变化时。
当 GPIF 波形发生错误或异常情况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