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6bit 慢速转换最多可以测到5cm

楼主(2019-11-17):
cy8c21434做近程传感,据说20cm导线可以感应20cm的距离手的存在,我现在用16bit 慢速转换最多可以测到5cm,不知各位高人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A:
可以几个传感器并在一块,内部模拟总线连接

楼主:
我看了,但是不知怎么使用

楼主:
另外VC1、2、3分频参数具体控制什么,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B:
给你推荐几个文档
http://www.cypress.com/?rID=48787
http://www.cypress.com/?rID=3422
http://www.cypress.com/?rID=37683

网友C:
CY8C20XX7系列 好像做的更远。听说理论上可以做到 30cm。

网友D:
跟你的设计有关。设计好了,才能达到你说的Ncm导线 -> Ncm感应距离。没设计好,或者没配置好,就达不到。

网友A:
软件硬件的原因都有

网友E(2024-01-17):
如果是指传感器在16bit的分辨率下,慢速转换模式能够测量的最大距离,那么可以测到5cm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