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接两个晶振

楼主(2019-11-17):
我想选择一个CPU,可以接两个晶振,一个32768的,一个高速的。请问是不是只有64个管脚的430才可以接两个晶振啊。

网友A:
你想选择什么养的

楼主:
我现在想选择一个管脚较少的,最好是40个以下的贴片的,还可以接两个晶振,有符合这样型号的吗?

网友A:
官方网站选型表呢

楼主:
我看官方网站选型的没有晶振的选项,一个一个选太麻烦,请问有没有高手指点下!

网友B:
MSP430系列芯片一般外搭两颗晶振

网友C:
要看看430的时钟部分资料

网友D:
430一般都支持两个

网友E:
高频时钟用于主频,低频的用于低速外围模块。

网友:
msp430外部晶振要接两个吗

网友F:
低速的XT1(32768)的晶振

网友G:
MSP430x1xx 和 MSP430x4xx 器件具有一个支持32KHz 或者更高速度的晶振。

网友H:
msp430最大外部晶振是多大?

网友I:
MSP430 如何外接 有源晶振

网友J:
有两个晶振,32k晶振和高速晶振

网友I:
MSP430F5438A的晶振选择,最好带程序

网友B:
一颗主频晶振,通常在4~16Mhz中选择;另外一颗时钟晶振,即32.768Khz晶振

网友H:
为什么要设置两个晶振?

网友C:
一个是外部高速时钟,一个是外部低速时钟

网友G:
有些 MSP430x1xx 和 MSP430x4xx 还有另一个晶振

网友D:
频的内部DCO,低频的外部LFXT1

网友F:
一般应用32768也差不多了。

网友E:
一般不能只用一个低频的时钟晶振。

网友:
msp430两个晶振什么区别

网友J:
32K 晶振外壳要如何接地

网友K:
可以的     这么没有问题  以前使用149芯片就这么玩过

网友L:
我用的149就是两个晶振 接一个的还没用过

网友M:
看DATASHEET上面有管脚定义

网友L:
这个不同晶振工作不一样吧。

网友M:
这个得看芯片说明的。

网友N:
不是,楼主需要根据具体需要选择晶振信号源。

网友O:
楼主这个要应用在哪个设计方面?

网友M:
32k是时钟信号吧。

网友P:
G2553就是只能接32k的晶振。

网友N:
正常配置8Mhz的晶振即可。

网友P:
64个管脚是哪个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Q:
根据具体需要选择晶振信号源

网友R:
这个倒不是,48管脚的也有双晶振的设计的

网友S:
再者,这个主要是取决于MCU的设计需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