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数字电路板中的模拟电路部分一般是哪些了

楼主(2019-11-17):
数字电路板中的模拟电路部分一般是哪些了

网友A:
对,另一块就是模拟输入部分

网友B:
包括低频和高频部分

网友C:
范围很广的

网友D:
数字电路是由许多的逻辑门组成的复杂电路

网友:
模拟电路研究的不是逻辑

网友E:
模拟电路是数字电路的基础

网友F:
直接处理连续电信号的电路就是模拟电路

网友G:
功率放大电路、运算放大电路、反馈放大电路

网友H:
一些电阻、电容、电感的

网友I:
二极管,三极管(晶体管),场效晶体管,晶闸管等等

网友J:
二极管电路、晶体管放大电路

网友I:
触发器,寄存器,编码/译码器,计数器等等。

网友B:
模拟电子电路都是指低频下的电子电路

网友H:
电路是基础 的

网友C:
具体要取决于你是什么电路以及系统需求

网友G:
信号运算与处理电路、信号产生电路、电源稳压电路

网友D:
与模拟电路相比,它主要进行数字信号的处理

网友F:
包括整流、放大、滤波、调制、解调等等电路。

网友:
“0”和“1”都只是数字电路

网友E:
数字电路的器件都是模拟电路组成的!

网友J:
数字电路是模拟电路设计的参数设计方向不同而已。

网友H:
楼主还是多多学习吧

网友:
看着都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K:
比如在比较器或者ADC前端,属于模拟部分。

网友L:
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还能结合在一起应用吗?去学习一下

楼主:
楼上兄弟比我还菜啊

网友M:
开关电源这一块  还有就是AD转换这一块   其他好像不多了   一般在单片机内部的振荡电路属于RC振荡电路  也是模拟电路

网友N:
数字电路板中的模拟电路部分:
应该说: 传感器电路, 电源, 甚至振动电路都是模拟的电路.

网友O:
电阻,电容,二极管等元件,可通过加焊锡给两边焊盘来回加热,直至元件可以取下来;

网友O:
是的,但是设计中, 我们通常把电源和振荡时钟电路单独划分开来.
所以, 模拟电路部分, 通常就是指传感器, 信号整理电路, ADC 部分, 另外还有 DAC 输出和功放.

网友P:
模拟电源,基准,模数转换通道等;

网友Q:
这个主要就是运算放大器的居多

网友R:
现在大部分都是集成电路了,区分不是那么明显,一般来说,MCU、逻辑控制部分属于数字电路,电源、运放部分属于模拟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