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定时采样

楼主(2019-11-17):
用MSP30F149做采集信号,用片内AD,我只想采集40ms,40ms之后就关闭采集,用什么方法 啊?

网友A:
要用定时器吧

网友B:
使用定时器触发ADC采样

网友C:
用的单通道单次采样?

网友D:
N 为ADC12CTL0设置的SHT1和SHT0 共8位 代表N为1 2 4 8 18 ---256

网友E:
ADC的每次采样,是采样保持时间,和转换时间的总和,而这个时间就是N个ADC clock

网友:
MSP430定时器触发ADC采集怎么实现?

网友F:
定义不同的采样保持时间?

网友G:
msp430f149的ADC采样时间怎么计算

网友H:
采样频率怎么计算????

网友I:
去www.ti.com上面下载它的代码库就可以了

网友J:
msp430单片机的AD采样速率怎样控制?

网友H:
AD采样点数怎么设置?

网友B:
SHT0是采样保持定时器0

网友G:
怎么精确控制msp430 AD采样速率

网友C:
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连续采样

网友F:
定时器A0触发ADC10每隔一段时间采样

网友D:
MSP430单片机里选择不同的时钟作为ADC时钟

网友E:
ADC clock时间跟你选择的时钟源有关的。

网友:
通过定时器实现ADC的精确的8K采样

网友J:
MSP430用户手册上有的中断介绍

网友I:
只要稍微改动一下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K:
可以的,你可以在设定采样的时间,然后在到达40ms之后关闭AD,关闭的方式可以通过禁止AD。

网友L:
看一看datasheet   基本就能明白

网友M:
这个就看根据采样率的计算,看采集多少组数据的就停止的即可